HKC求救

楼主(2010-05-05):
我是新手,我手上有一台HKC CRT  开机可以用,,等过一就会变黑而且还会斗动

网友:
可能是高压保护了,会不会是行电路或是高压包有问题呢,修它会有电击的,如果不是维修员,见意到专业维修的地方维修。

网友:
高压包问题,电压几千伏呢,注意安全哈

网友:
电路有虚焊。。。。。。。。。。。仔细看看

网友:
得按无光的步骤修!!!先测尾板上的电压是否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