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能用,鼠标不能用。

楼主(2010-05-05):
本人有块板,键盘能用,鼠标不能用,USB可以用。电容已拆,IO已换还是不行,数据线和电压正常,哪位朋友遇到过啊。请指点。谢谢。

网友:
鼠标是好的吗,接口有没问题
~~

网友:
换个好点的 电源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换了就好了

网友:
用 usb 鼠标吧

网友:
将PS2口供电由5VSB改为5V
更换PS2接口
测量上拉电阻阻值是否正常
刷BIOS
另外确定一下PS2口是否进了IO(有些非INTEL的芯片组,PS2是由南桥控制的)

网友:
排阻 换了吗?·测下排阻 两端电压有无5 V .。

网友:
你还是换个接口试试,我碰到过电压都正常,是换接口好的。

网友:
连接到PS/2 不是有4个L吗 ? 把4个L都换了

网友:
LZ 为什么不直接换了键盘鼠标口呢? 至少也要拆下来看看有无断线吧

网友:
排阻和排容的可能比较大的,还有供电,换下试试

网友:
有没有扩孔,电感断裂,电容漏电好好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