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AD线以判断南北桥问题

楼主(2010-05-05):
本人新手,很不明白,希望有会的高手不吝赐教,详细讲解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一般来讲
同一个芯片的所有AD线对地电阻应该一样,
阻值偏差太大,短路或者开路,均不正常

网友:
比如说测内存的AD线,阻值不正常就能说明北桥有问题吗?

网友:
A就是地址线(Address),D是数据线(DATA),一般有三条或是三条以上导通,说明桥坏,如果有无穷大的,说明可能存在虚焊,正常情况下,AD线对地阻值相差不大,大多在400-600左右。
对于南桥来说,我习惯测USB的中间两点对地阻值或是CMOS跳线中间针对地阻值来判断南桥好坏。
北桥的,根据故障现像用CPU带灯座或是打内存AD线阻值来判断。

网友:
请问,有二根AD线对地阻值为525左右,而其它的为480左右,这样的北桥是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种情况应该是到北桥的ad有开路

网友:
这种情况北桥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
哦,我现在修的一台125A (910GML) 的本子,能开机了,外接也正常,接屏则为红底白字,像是缺红,换屏也一样,屏线也是好的,量四组差分信号,发现INT—TXLOUT0—对地阻值为350左右,而其它的全为450左右,请问是不是北桥有问题,取下重植还是用换桥?

网友:
要查信号是否是直接从北桥出来,如果是就是北桥有问题,不是就不一定

网友:
内存槽前面的排阻也是不能错过的

网友:
这个只能作为参考,很多时候测不出来的

网友:
取下我们分析为有故障的显示卡   或者北桥(集成显示卡)。  在BGA上找到一个地(红表笔接此点 )  再在BGA上找到对应4对数据线(黑表笔分别接此4个点)   如果测量得阻值相同而且在正常范围内  证明BGA是好的
问题有可能在PCB线路上

网友:
13# 南昌环宇维修 说得挺有道理,高手啊!通常情况下判断桥那边有问题由于怕麻烦或者懒惰都不会那样去做,直接判定桥有问题的。方法学习了。

网友:
测阻值啊~~~有的 很小的只有几十欧姆,数字表是打不准确 的 !测量AD线的 阻值一般 用 指针表较准确!

网友:
高手在12楼

网友:
哦,我现在修的一台125A (910GML) 的本子,能开机了,外接也正常,接屏则为红底白字,像是缺红,换屏也一样,屏线也是好的,量四组差分信号,发现INT—TXLOUT0—对地阻值为350左右,而其它的全为450左右,请问是不 ...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情况是北桥的问题。加焊还是不行的话,换了吧。当然,屏线到北桥的电阻也要确认是没有坏的。

网友:
加焊下北桥吧

网友:
如果测AD线少不了示波仪的   看波形才准

网友:
大家畅所欲言,学习不少东西,谢谢大家

网友:
集成显卡的一般内存坏也会出现这样的,换内存试试。

网友:
9楼的,125的机器屏线座容易出问题的,爱虚!!

网友:
我修了一个V3000的机器 屏红我用表笔发现红色的组直很小 我加焊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