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内存合并。不一样的生产批次的颗粒能合并吗

楼主(2010-05-05):
上次合并过一个256M的内存。。颗粒是HY-5DU28822AT-H的,批次是323AA和317A。没成功...下面还有6C80882PG和KC02543
现在手上还有批次是332A..309A..HY5DU56822AT-H..这样的可以合并吗??
求助

网友:
容量一样 位数一样 均可合并~

网友:
真的吗?合并成功过的人有人来确认下吗?

网友:
我合并成功过,正面英飞凌芯片:hyb25D256800BT-7.反面是现代芯片:HY5DU56822BT-J.两种芯片是同容量、同位数的,在XP系统正常使用。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快乐的飞翔
首先确定两个原条是完好的、其次就是你的焊工不过关了

网友:
焊不好可以拆下来再焊过吗??PCB版不会弄坏吗??焊盘不掉就没事吧。。

网友:
我觉得还是焊接的问题吧

网友:
我合并过一条SD的,有的主板可以正常使用,有的蓝屏。

网友:
我怎么把好的内存拿风枪一吹就检测全部都是错误哦。。。风枪温度300....3档分力。。安泰信AT8205..基地里刚刚买的。。。

网友:
300吹内存温度高了点。用260吹好点

网友:
是吗??我再拿片好的试试。。。好的弄报废8条了吧。。。

网友: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成功合成2条。。RST测试全通过。。单条测试也全通过。。。进XP半小时。。看视频。。开网页。也正常。。嘿嘿。。高兴。。。觉得的还是助焊剂没弄好。。以前用助焊膏。。随便怎么弄都不行。。估计污染了PCB版。。现在用液体助焊剂。。一次搞定一片。。YEA

网友:
再问个问题。。。HY-5DU561622AT-H 的内存颗粒可以合并吗??这个已经有2个BANK了。。再合并有4BANK了。。是不是有的主板最多久只能认4个BANK啊。。。那不是插一条内存就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