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s档logo

楼主(2010-05-05):
次机器就挡到checking nvram这,然后就不动了,bios中一切正常,换过硬盘无效,不知道是不是该杀南桥了,还是刷bios,不知道广大修友是否顺利解决过这种问题,  图片上来了

网友:
加焊北桥和CPU

网友:
先加热CPU供电 最后在整桥

网友:
先把CPU,内存,硬盘更换试一下,在看下散热有没有做好,如还是不好就把网卡,PC卡芯片干掉,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是不是插槽插的显卡,如果是有条件换个试试

网友:
加焊南桥吧。。。。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先拆外设试一下  然后南桥

网友:
你测下南桥阻值有没又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问题,不知道,怎样搞已经搞了好几日了。

网友:
先加焊南桥 不行在刷BIOS

网友:
先把光驱 硬盘 卸下 。看下。。然后加焊SB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ASUS的这种问题好难搞啊。。。。。以前我也碰到过。。不知是不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