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能不能解说一下这个IP的意思

楼主(2010-05-05):
这个是某个企业电脑的IP,三个不同的路由器,和三个交换机拼在一起,然后连到电脑上网,高手能不能解说一下这个IP的定义。

网友:
看了一下。LZ好像是广西柳州这边的

网友:
对的呀  是要手动设置IP的  公司电脑一般都手动设置IP

网友:
网关是18.1
IP是0.1
这怎么有可能访问网络?
是不是瞎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瞎掰的你个鸟。

网友:
后面还要填IP,网关,跃点数。

网友:
请问子网掩码是不是应该设置成 "255.255.0.0"?

网友:
不是的,不是的

网友:
IP的定义? 没明白什么意思?  接法太多了 不同的接法设置也不一样的啊 一个路由下挂三个交换机 两个路由器 和一个路由器下挂一个交换机  这六个可以任意组合 主要开始是路由器下面挂什么也可以  IP 子网掩码 网管 DNS 这些数值没有任何意义 只要第一个路由器设置好了下面的 路由器的数值是随便设置的 第二个路由器的DNS可以是 10.110.10.1

网友:
IP地址你可以理解很你家的地址就行了,最后一组数字,你可以当成是你家的门牌号。
至于网管也一样,你可以理解成是你们村里的村干部

网友:
我们说以太网最多可以三级级联(路由器与路由器相连、交换机与交换机相连,我们说它们级联),遇到你这种情况,它是能正常使用的!它的IP设置告诉你,电脑所处的网段网关为l192.168.0.1,而上一级网段网关为:192.168.18.1而已。当然,还可级一级路由器!组成新的网段,组成新的局哉网,共享因特网。

网友:
那请问一下高手,首选DNS服务器填:192.168.18.1路由器地址的意思?不是填本地电信机房的DNS地址吗??

网友:
只有第一个路由是填当地的DNS 其他路由器的DNS可以自己设定

网友:
就是说,首选DNS可以随便填都可以上网吗??

网友:
不要老是问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试了,首选DNS填路由器地址可以上网,但不知道他的定义。

网友:
这是分段网络,每一层的网络都不一样,第二层路由不能访问第一个路由里面分出来的电脑!第三层路由不能访问第二层以上的电脑。

网友:
192.168.18.1是你所在的路由器上一级路由器的IP吧,而你们公司的总网关应该是192.168.0.1 DNS是202.103.225.68

网友(2010-09-30):
在0网段有个到18网段的路由才行,估计手工通过route添加了

网友:
学习了,要是有人再说的详细就好了,还是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