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没有5v电压

楼主(2010-05-05):
我这里有台v2000的本子 不开机 测有3.3v 但没有5v 开关上也有电压 按开关没有反应 向各位师傅求助
不开机

网友:
找个好板 对照着把系统供电的阻值给测一遍 看哪个不一样 找那个脚的线路撒 这种问题我修过 肯定是电阻变质了

网友:
你查一下产生5V的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查一下开机是否5V该出来

网友:
先修出来待机5V啊 论坛里面图纸有的 自己搜索一下啊

网友:
最近遇到一个不开机的DV2000,和你的情况一样,也是有3.3V没5V,一看是有腐蚀的地方,清理补焊后就好了,希望你的也能顺利修好。如果5V负载不短查一查51020的条件以及外围元件,估计5V一出整个板子就好了

网友:
看5 V的条件具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