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测试数据,高手进来看下什么问题

楼主(2010-05-05):
G7300GT 铭喧的,高手看下怎么加速,花屏!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EB1 READ ERR EB1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 ------------
FBA[31: 0]           0            0            0            0            0
FBA[63:32]           0            9            0           21            0
FBC[31: 0]           0            0            0            0            0
FBC[63:32]           0            0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32 A32 A33 A33 A34 A34 A35 A35 A36 A36 A37 A37 A38 A38 A39 A39
   A40 A40 A41 A41 A42 A42 A43 A43 A44 A44 A45 A45 A46 A46 A47 A47
   A48 A48 A49 A49 A50 A50 A51 A51 A52 A52 A53 A53 A54 A54 A55 A55
   A56 A56 A57 A57 A58 A58 A59 A59 A60 A60 A61 A61 A62 A62 A63 A63

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s:
   A32 A32 A33 A33 A34 A34 A35 A35 A36 A36 A37 A37 A38 A38 A39 A39
   A40 A40 A41 A41 A42 A42 A43 A43 A44 A44 A45 A45 A46 A46 A47 A47
   A48 A48 A49 A49 A50 A50 A51 A51 A52 A52 A53 A53 A54 A54 A55 A55
   A56 A56 A57 A57 A58 A58 A59 A59 A60 A60 A61 A61 A62 A62 A63 A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30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內存有幾顆 ?

應該是內存壞了

网友:
有片显存报错 有可能是显存本身损坏,有可能显存到GPU的数据线问题 或者就是GPU问题

网友:
把显卡PCB图片传一张

网友:
排列的位置给我们看看啊!!!现在怎么好帮你判断呢!

网友:
从上传数据结果显示来看,感觉GPU问题大些

网友:
自己打一下值就可以确实是显存还是GPU

网友:
自己打一下值就可以确实是显存还是GPU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2271-1-1.html        请问可以详细说说吗???不好意思,我是新手.

网友:
找到显存的PDF 。打数据脚的阻止。 正常为一样,如果有无穷大 说明GPU空焊 加焊试下。  如果有偏小那G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