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场管代换表

楼主(2010-05-05):
请问各位高手  IRF7413      IRF7807VTRPBF-GP 这两个场管用什么信号的代换?谢谢咧

网友:
我记得论坛中有的,你搜索下。不过实在找不到相同型号换相似地方相同作用的就差不多了。我记得一个上网本上一个场管烧了个洞,看不全型号(后面两个看不清楚字母),也没找到相同的。就用了个保险代替。至今扔没返修。维修有时候就是能让电脑亮,能拿到钱就行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