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4位检测卡跑到2524

楼主(2010-05-05):
机器配置

    V星  K8N NEO4

    CPU AMD 3000+

     内存 金斯顿400  512M

    显卡 小影霸7300GT

  故障:主板点不亮,4位检测卡跑到2524 ,喇叭1长两短

  显卡试了没事,坏前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打不开,之前超频来着,外频超到350。
   玩了将近一个月都没事,突然就坏了,在网上查了查,网上说有可能南桥或BIOS坏。。

  请高手赐教,怎么解决

网友:
没有过显卡

网友:
没检查到显卡!这故障不一定是主板坏,代换显卡试试,或清洁下显卡金手指

网友:
显卡没事,一开始我也以为显卡坏了,我的显卡插到别的机器上正常开机,又那了块新显卡查到我机器上问题依旧。。。。。

网友:
量显卡槽的供电是否正常 还有槽是否接触不良,供电管是否过热,如果超频了 BIOS放电降频看看 再不行的话可能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有条件的话刷下BIOS了,这种故障很麻烦。

网友:
加焊nf4芯片试试,有铅的温度

网友:
一长俩短,显卡没过。  试压北桥芯片,应该亮了。

网友:
显卡接口 或 显卡本身 有问题

网友:
北桥可能有事吧

网友:
放电试过了,不行。

打不开机刷BIOS不会 。。。

加焊nf4芯片试试,有铅的温度,这个。。。看不懂。。

一长俩短,显卡没过。  试压北桥芯片,应该亮了,,这个意思是用手按着北桥吗?本人对硬件维修是小白麻烦大虾们说具体点

网友:
先放下电,然后擦显卡和内存的金手指试一下,如果不行就逐样换再试

网友:
没检查到显卡

网友(2010-09-07):
一般应该是桥接触不好了。我碰到过检测不到显卡的加焊桥之后正常

网友(2010-11-22):
我遇到同样既问题~换了显卡都是一样··

网友:
这种故障应该怀疑桥了,NF4试过大多都是桥的原因引起不过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桥接触不好, CLEAN 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