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个奇怪问题

楼主(2010-05-05):
我碰到一个LGW1934SL显示器 开机显示 有2秒 然后突然无显示 ,电源指示灯 也是蓝色(有信号输入正常),无信号黄色,按二次开机又来一头显示 2秒 然后又没有了 !@麻烦给点思路

网友:
按一下显示器电源开关,能正常显示几秒,然后黑屏。关上再打开,故障复现,是这种情况吗?
这种问题一般出现在高压部分,如高压变压器,控制的MOS管,电感虚焊等。当然灯管老化也会出些此类情况(常常伴有红屏显示后黑屏)

网友:
典型的灯管坏

网友:
先排除高压板,看看是不是还是一样的情况,不行就换灯管

网友:
高压板或是灯管坏了,,,,先换高压板试机

网友:
电源  高压板  一体的 的版
高压管 估计不太可能 因为有的时候能坚持  10秒 但是都坚持不了 1分钟
主控  那些都补焊 过没有解决

网友:
维修没有绝对的事,这种故障我最常见的就是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 是背光引起的 还是主板引起的

网友:
高压板输出保护了
看看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吧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了  再试一下灯管

网友:
为什么就不会是驱动板的问题呢?我碰到过一台液晶电视,在其它状态功能正常,在HDMI状态显示几秒就黑屏了,关机再开也是显示几秒就没了。后来我换了块驱动板就好了。
新手学习中,不知道液晶电视和显示器有哪些区别,说错了勿怪

网友:
高压板换过了 驱动也弄过了

网友:
如果有条件可以买一个专业测灯管的,先一根根的测

网友:
是不是哪有虚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