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版跑到DE``响三下

楼主(2010-05-05):
主版跑到DE``响三下!!高手请指教!

网友:
主板是一通电就显示DE,还是在一系列然码后在DE下档机,是否断定故障一定是在主板上,响三下是一长两短的响,还是别的怎么个响法,望楼主能说明,不然很难给你有效的解答。

网友:
对啊。是不是一长两短。如果不是一长两短。那就是内存的问题。也有一些是CPU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