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灯管不良导致高压板屡烧,

楼主(2010-05-05):
客户送修一台联想19液晶显示器,故障:使用一两个小时屏幕上部分烫手,边角出现小斑,客户反映最初的时候会磁磁响,很明显,灯管处接触不良,拆开后,发现,此机换过通用高压板,经客户得到证实,此机已维修过三次,每次均换高压板,而且每换一次只能使用一个多月,看来是灯管不良屡烧高压板,换灯管后,原装高压板也能正常使用,

题外话:对于这种灯管不良引起高压板屡烧,换通用高压板暂时能解决问题的显示器,如何在第一维修的时候就能检测出问题所在,从而避免返修,各位有好的方法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一般要是灯管漏电,会伴有滋滋的 ,有的还有打火,我第一次也是这样,换了一通用的高压板听到有滋滋的声音没有管,过几天就返回来,换灯管这都一看多了也没返回来

网友:
灯管有问题烧高压板的情况,我前天才修过一个。烧了3个板。

网友:
这款联想液晶坏灯管是通病。即便是没有坏,我也要换,必须地。要不有后患。

网友:
有些灯管有问题可以看出来,比如吱吱响,发红,闪烁。但有些管是看不出问题的,响LG1934d,表面上是看不出问题的,同一种机型,你修的多了,就会发现问题,它比正常机器的高压板热的厉害。

网友:
学习了。我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都是发暗或是就不亮的。以后看来要小心了。

网友:
还是真的没有遇到过。灯管烧高压板的、看来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用电流标看

拉着 单灯高压板 看电流跳变否,大否

网友:
灯管接触不良我是用单灯高压板测,如果亮度有半亮一半暗,就换灯管。不过有时灯管用10多分钟才出问题

网友:
我一般换通用高压条,都会上电点一会,在看看高压包温度,如果高就换管。灯管坏一般都会发红,亮度不均匀。我换通用高压条都会测好,返修就不好了。

网友:
有的换高压板试机两三天没问题,但隐患不断,隔个一两个月就返修,起初以为购买的高压板质量不好,问过好多同行才明白,均为灯管不良造成。建议同行换高压板价格不要低于80元,要不赔钱。

网友:
我修一戴尔的,,,有一根灯管闪烁一下,,,试了两天高压板烧了,我进的是原装的,哎,赔了100元,我报价220元,最后客户搞到180,还是没赚上钱

网友:
这个只能靠经验和明显现象判断了吧

网友:
我换高压板后一般都会烧上两个小时看高压条的温度。过高肯定要看下灯管。。特别是去了保护才能亮的机器。一定要看温度

网友:
本人觉得换灯管很少有翻修的

网友(2010-07-16):
事实上换灯管的风险很大,通常都会跟客人先言明,如果我遇到这种怀疑灯管有问题的机子,会用单点灯器串联一个安陪表一个灯一个灯的测电流,以免误判拆机换灯管,跟客户产生争执

网友(2010-12-02):
最好能根治掉,返修麻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