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3000 走到E1E0看看吧

楼主(2010-05-05):
这是我修的第三台的 w3000 没有一个搞好的. 电流走:079 120 112 代码到E1E0 .电压1.8 1.5 1.05 0.9都正常. 加焊了北桥与插槽。一样。上拉电阻也正常。BIOS 也刷了。好像不过内存。每次修这机子都是不过内存。也不供电坏一下。好修点

网友:
d0 c3 e1 不走了.救我

网友:
应该是北桥引起的不过内存,你打一下阻值

网友:
lz你只提到了加焊,为什么不尝试换一个或者植球?

网友:
内存数据线阻值打了没有

网友:
对地也打了,北桥也换了。还不行,我有100m的模拟示波器.时钟不知能否用得上.时钟电压0.77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