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star 液晶显示器 闪屏

楼主(2010-05-05):
一台microstar  不知道 什么牌子 型号:983B  现像是 开机显示两秒就灭  拆机测高压供电 电容  良好,测灯管也没事   用我闲置的22的灯管测高压板  发现灯管只能亮一头   注:22灯管是好的   好像是高压达不到   测高压供电12V   5V   都正常  还请问一下这会那里的问题呢
急!!!!!

网友:
微软之星显示器,和就是HKC生产的,深圳惠科

网友:
microstar就是牌子呀,
你这是高压或灯管故障
用通用高压板点一下就清楚是否是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电源板故障吧,不要单测电源,加上驱动,高压 灯管,测12V的输出。是不是带负载差了。

网友:
灯管是正常的   电压12V   5V   都正常   加付载也可以 电压不会变   可以确定是高压问题   输出高压达不到   发前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不知道高压板的那个位置坏了

网友:
侧高压包线圈次级输出阻止是否一样     不行的话直接用通用高压板替换

网友:
灯管一头亮是你的高压线反了的原因

网友:
灯管老化漏电也是 一闪而过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几次。。。。。大多是 高压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