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斤肉问个很菜的问题!sony t26

楼主(2010-05-05):
最佳答案
tianhang888
你仔细 用 放大镜检查 下 北桥的的 晶片是不是 被 你 用 力按裂纹了?我 想本来 应该是 虚焊,如果板子很薄,用力按压有可能 板子变形使虚焊更严重,北桥上面的 晶片也是 很容易 裂纹的。仔细回想下你做的每个操作,找出 答案吧!
问题

网友:
你仔细 用 放大镜检查 下 北桥的的 晶片是不是 被 你 用 力按裂纹了?我 想本来 应该是 虚焊,如果板子很薄,用力按压有可能 板子变形使虚焊更严重,北桥上面的 晶片也是 很容易 裂纹的。仔细回想下你做的每个操作,找出 答案吧!

网友:
怎么没内容呀!补上,同事送来一台T26C,症状是震动或移动会死机蓝屏,说是在别处修过没修好 ,坛里搜了一下,有位大哥说是CPU虚焊U是Bga的, 拆下主板,发现北桥做过,我又拆下散热片看了下Cpu ,还用手按了按北桥。结果悲剧了,上电自动开机屏闪一下就关机。我又拆下散热片又看了一下 又用手按了北桥和U 。 结果更杯具了,上电不开机了 无待机 量开机脚无电压且对地开路。现在问题就是想请教师傅u虚焊会出现上面的症状吗?到底是u虚焊还是我把桥按翻了。这机子主板就手掌大 正面是U反面是桥!难弄呀!

网友:
怀疑你手上的静电击坏了元器件
给CMOS放下电,不行的话就按无待机维修吧

网友:
是不是太用力把线按断了,

网友:
应该是散热片跟什么地方短路了,有可能烧东西了

网友:
版主,不好意思,请原谅下,电脑卡,多点了一下,晕,竟发了两次,请帮忙栓一下,谢谢

网友:
按不能太大力了 怀疑的地方最好加焊

网友:
我的烙铁是自己做的那种 期间接过开机脚 难道就这样击穿了什么 刚量了下 烙铁静电电压有9v 不会真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
杨方斌
静电可能性有 你按压可能性有 机器本身很脆弱 可能性也有

网友:
这种主板不能太用力,一定是你按压的时候弄坏(虚了)魔女感谢引脚引起

网友:
多谢楼上师傅们了,明早上土炮 ,成败都会来公布答案结贴

网友:
压掉点了吧.......

网友:
没敢做 估计我也做不好 已经买了新主板了 真是笨呀!

网友:
桥芯片虚焊判断时必须用力去按,按坏只有换了

网友:
加焊一下板载内存吧

网友:
不可能按坏的哦!

网友:
本身就已经有问题了,你按加重了

网友:
以后还是要注意点哦,客户要是问本身可以开机 现在不可以开机 那问题就大了哦!难解决了

网友:
压的时候要注意方式和方法,不源就杯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