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会不会靠一半的容量工作

楼主(2010-05-05):
前两天卖给同事一条256 SD内存,用了二个星期打来电话,说出问题了,现在电脑系统检测一半,只有128了。我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疑问会不会存在这种情况。

网友:
会不会一半的内存分到了显卡上了。当显存了

网友:
内存有容量减小的问题,多是由于内存颗粒不良(或者虚焊),或者SPD资料错乱造成

网友:
SD内存 看来是很老的主板了吧

有些老芯片只能读单面内存,不能识别双面,所以会认一半,

网友:
才卖给他的时候可以显示为256,我现在怀疑内存怎么会只有一半,还可以使用,内存的工作方式我不了解,

网友:
算了,只接给客户换了吧,反正不值多少钱,手头上还有备卖的,以后懂的时候再处理吧。

网友:
只接给客户换了吧如果不行就是板子不兼融换个内存吧

网友:
刚好减少了一半,看来还是有原因的,支持楼上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