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5-05):
电脑是怎么知道电池电量的多少的
是通过电池与EC的总线来传输电池电量信息,还是通过一个单独的电路来采样电池的电量信息的,有谁给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电池---充放电芯片---ec,有两根sm线(data,clk)进行沟通的,具体应该是类似于i2c总线协议
包括电池电量温度的检测
同时电池也会多出一条线直接连接ec,通知ec已经良好接入,然后通过sm线以及ac的信号决定电池是充电还是放电
这些都是通过待机的3v进行上啦的
个人理解,希望高手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