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 HP笔记本 V3000的BIOS密码无法清除请求帮助

楼主(2010-05-05):
无线网卡无法打开,WINDOWS提示要进BIOS开启选项,发现BIOS密码已经忘记了,用U盘DOS加强工具清除了CMOS密码,后来想起来这不是BIOS密码吧,现在清理了CMOS密码以后进WINDOWS蓝屏了,大概是清空了CMOS设置吧,请教高手这怎么回事呀?怎么才能清除BIOS密码呢

网友:
试验了几张装机盘上的清除BIOS密码工具,但是都不好用,运行一下就没有反应了

网友:
保险起见,重新刷个干净的吧

网友:
下载新版本BIOS然后刷了能好吗?

网友:
重刷吧,软件很难解决的

网友:
请教下高手,有的装机工具盘里有DOS工具,工具里有刷新各种类型BIOS的工具,可以用那个刷吗??但是我没有下载新的BIOS文件可以吗?是不是要先下好,放到硬盘里才能刷呀?

网友:
都是做维修的 把BIOS刷一下 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WinFlash BIOS 刷新程序(基于Windows Vista)HP官方只提供VISTA的BIOS文件,我现在是XP系统哦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刷完之后把里面的AHCI选项更改一下就OK了。---仅供参考!

网友:
多些几位高手指点哦,我去找找刷机工具

网友:
看看这个对你有没有用?
价值1200元的全套笔记本密码工具,8个分卷

网友:
光兄,这8个券不够呀,还差两个呢,等着试试呀呵呵,谢谢你啦哦

网友:
多谢光兄了

网友:
应该重刷会好的啦。

网友:
80分没了,下来看看如何吧

网友:
找地方重刷吧

网友:
这个难道刷BIOS就好了么?  那下次要试试手了

网友:
这个刷BIOS就好的,我们试过了,

网友:
不过要看编程器支不支持的,如果不行到我这里买个BIOS芯片去吧.

网友:
多些楼上专家,我在我们本地易修店铺换过BIOS芯片了,点不亮,现在还没有好的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