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修到INTEL原装板的兄弟请进来看下 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0-05-05):
现手头有一块INTEL845WN的主板,故障为不开机。测的南桥3.3待机电压正常,按以往经验想直接杀I/O 可该板I/O型号为LPC47M142 手头只有172的I/O 不知道能代换不?
不开机

网友:
INTEL的板子反正不怎么好搞,其他零件到时代换过,IO还没有

网友:
我也搞过有很多原件都不好买

网友:
47m142和47m172不能代换

网友:
还是用一样的型号,应该不能代换的,INTEL的板子元件比较少见!

网友:
美国标准,不好配啊。

网友:
如果U供电部分不短路,直接上CPU测试。

网友:
INREL的板子,需要上真U才能上电,如果假负载上端接了AF26,也可以上电
142和172的IO应该不能代换,没有试过

网友A:
INTEL的板子IO坏的多

网友:
应该不能吧,没试过。

网友:
我有3个那样的IO,因为那个最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