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硬盘打了之后。。。。。

楼主(2010-05-05):
我的硬盘打了之后,先高速转几秒后,就开始响几下子,就不转了。。。。。。是三星的
三星
硬盘

网友:
摔烂的还修? 里面的盘片问题,要开盘哦

网友:
是新买的,下楼时,掉下去摔的

网友:
是盘坏了,我换了一块一模一样的硬盘主板,还是以的故障,能修吗?是盘里那儿坏了,好修吗/

网友:
静态下摔了,最大可能是磁头坏,电机轴变形,这样的盘不是为数据的话没有修的必要。要修除非数据特别重要特别值钱,而且修也只为得到数据,硬盘是不可能长期使用的,短的几个小时就报废,长的一般也不会超过一个星期。
话就说到这里,你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看有没有外伤,如果没有,就去销售商那去换个新的,,,你这要是修的话好像很难

网友:
看有没有外伤,如果没有,就去销售商那去换个新的,,,、
我当时就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