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键盘鼠标 USB 失灵

楼主(2010-05-05):
ecs 代工的 845gc-800 主板 键盘鼠标 USB 失灵 IO 换过 bios换过 不知道如何继续 请高手指教

网友:
如果以上都换过,那就剩南桥了,换南桥试一下吧!

网友:
鼠标键盘 USB 是什么意思? 是USB 口不能用 还是PS/2 还是 2样都不能用?

网友:
点亮主板测USB和键鼠口的5V供电有否过来。。如没有 跑线 中间应该有一保险或电感

网友:
测量 键鼠的供电5V 数据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USB的数据线是否一致,而后在维修

网友:
先跑线路,如果没有5V过来的话,检查一下接口后面是否有电感坏,不然就只有BGA了

网友:
量电压。打阻值。 没量电压就乱换。 人才

网友:
测下USB的第一脚,看有没有5V,如果有了,就换SB

网友:
多半是南桥问题。朋友,换了试哈。

网友:
电压正常 阻值没打 不知道正常多少 板子原来是反复重启所以以上的原件换过了 现在能显示 键盘接口 usb 接键盘都不起作用 是不是该换桥了 还好以前换过这样的桥 试试吧 好不好当学习了 多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没有供电,USB PS2 同时坏的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