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RST内存检测软件问题

楼主(2010-05-05):
请教下各位老手,用RST检测内存时,是用一条好的内存带那条启动不了的内存,好的称为母条,那检测出来的数据是母条的还是那条坏的啊,这个怎样去区分啊?小弟疑惑!请师傅大哥们指教下!

网友:
肯定是坏的。好的检测不出红块的

网友:
先检测一个没有红块的上去,再带这个坏的,检测时可以选择开始M数的

网友:
谢谢!那选折这个M数什么规则啊?
引用 网友A:
比如你用条256M的好条带条512M的坏条的话就从257M开始算起

网友A:
比如你用条256M的好条带条512M的坏条的话就从257M开始算起
引用 网友B:

哦,谢谢啊?是不是一定要双通道的板子才可以用好条子带坏条子啊?

网友:
我下了一个内存检测软件用里面的NRG刻了一张盘怎么不能用啊

网友:
请问,这个能测DDR2吗?

网友:
如果母条时256的在设置时,设为256MB开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