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判断高压包是否坏了???

楼主(2010-05-05):
手里有一台联想LXH-GJ769F2的CRT显示器,还没有修好,故障是通电开机能够听到“嗒”的一声,但是不能点亮。指示灯开机时是绿色,关机是橙色。
打了高压包第二脚是56V,行管的C极是56V,B极是负0。35V,。视放板上G是50V,G1是0。4V,H是4V,视放块的第4脚是76V,
我问过一个师兄,他说高压包可能坏了,我不能确定。各位师兄师傅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快速判断高压包坏了呢???

网友:
串入电流表,测行电流。

网友:
如果是直流短路 可能你自己会测量了 如果是交流短路 你短接行管的be 或者mos管的gs 如果电压恢复上去 高压包就是交流短路

网友:
你把一次电源的电压报上来。感觉你的二次电源没有升压,行没有工作起来。这机子有点怪,你说行没有工作呢,查上行管的B极又有-0.35V的电压,1、你手摸行管感觉一下它的温度,2、你测一下C715的两端的电压看看有没有-150V左右,加以判断行工作了没有。

网友:
一次电源的电压是56V,正常吗

网友:
算了,搞不好了,我没学CRT,真难,等学习一段时间再说吧

网友:
现在CRT显示器还有维修价值吗?要是自己的没事还可以修修,给客户修好,你能收多少钱?三十五十?
引用 网友A:

现在CRT还是有一部分人在用的,别这样说,中国人毕竟富人比例远少于穷人,不修难到坏了就扔掉,这样还要我们搞维修的做什么呢,我们又到哪去找饭吃,别说是显示器了,就连几十---百元左右的电源都 还有很多人在修呀,如果按你说的那意思,这个版块是不是应该取消???

网友:
这几天心情都不好了,搞郁闷了。现在我对CRT都看到就头痛,唉

网友:
CRT其实很简单的,一次电压56V是正常的。你测得行管有负压表示正常了。视放板上G是50V,G1是0。4V表示振荡电路正常下都没有电压。你摸下行管烫不烫。如果行管烫就换高压包。。

网友:
昨天偶然发现和行管B极相边的一条线路断线了,是板子有裂逢,很少,不容易看出来 ,后来接上线之后,绿灯都不亮了,只是橙色的灯一直亮,B极无电压,C极48V。发现是B极对地阻抗为0。后来一直查到一个小变压器,断开变压器就不短路。便是变压器的初级侧也没有电压,郁闷,可能大家也看晕了,不好意思

网友:
请问大家,一次电源一共会输出几个电压,电压值一般都是多大呢,比如灯丝电压,主电压。。。。我想一步一步的来修理

网友:
输出80V、50V、-12.5V、14V、6.6V

网友:
我现在输出的有72V,53V,4V,-10V ,10V,不知道这电压算正常吗

网友:
不正常,现在显示器处于哪种状态?

网友:
我现在输出的有72V,53V,4V,-10V ,10V,不知道这电压算正常吗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电压可以工作的,现在的情况是没有收到信号,待机中。现在你得坚持CPU有没有虚焊了。数据线有没有问题了。看看情况再跟帖!!

网友:
通电开机能够听到“嗒”的一声
说明继电器吸合,没有释放。正常情况是吸合一下子后释放。
检查CPU工作条件,ROM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B:
  行管的基极对地是正常的 因为它是连接行推动变压器的次级的 如你所说这里是正常的

网友:
你测得的电压应该是正常的,但估计显示器还是处于待机状态.有些显示器要输入信号才能开机,你接一个电视盒或者一台电脑试一下.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看看行管波形是很快的 ,没示波器只有测量电流了 ,开机一会儿关机摸行管和高压包有没有发烫,高压包有没有鼓起小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