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存供电问题

楼主(2010-05-05):
今天遇到了一块775主板,CPU又供电,可内存没有供电,主板不能跑码,这种情况会是内存供电问题吗?

网友:
你都说内存给供电了!肯定是内存供电问问题啦! 如果内存给供电时不跑马的哦! 一般是内存供电的MOS管挂了

网友:
也不一定看看驱动芯片

网友:
肯定是因为内存供电,没有上来不跑码噻,看看是不是MOS管击穿了嘛

网友:
先修供电,再修别的。

网友:
内存供电没有U不跑马是正常的 因为U供电是最后有的

网友:
MOS管D极有没有电呀?G脚呢?

网友:
内存都没供电,肯定不会跑码啦,先把供电修好吧

网友:
楼主这种问题应该先自己修一下,如果有困难再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