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I的L-NC51Q维修一例

楼主(2010-05-05):
机子是联想的,还有一个型号标识是K8N5GM,板上有V1.0(S1.3)标示,故障是不跑码,客户说有时显示器能显示,上假负载,CPU的Vcoore,PG和RST均正常,上CPU,测试卡无复位,测CPU供电下MOS管D极无电压,北桥上面有三个MOS管,左边二个是PWM电路有1.2V左右,右边一个单独的MOS管3055 D极为3.3V,S极无电压,G极为2.0V左右,而S极正常应该为1.2V,再换假负载,电压又正常了,上CPU电压有时有,有时没有,断电打S极阻值为65,更换MOS管没有用,追G连线,到U座右边的AZ324的14脚,测电压也为2V左右,13,12脚都为0V左右,明显不正常,测324供电12V正常,更换324还是老样子,测324其它三组运放的+—输入端电压发现均为0V,看来是324的参考电压出了问题,找电路图,没找到,参考其它NF主板电路,发现有一个来自北桥的1.2VEN信号能控制这个1.2电压的产生,同时维修过程中有一次偶然电压正常跑码,但是显示器没显示,因为这个板北桥空焊是通病,因此怀疑这个故障也是北桥引起,打PCI-E阻值,打U座到北桥的AD输入输出均没有异常,按压北桥上电,没有效果,按压U座上边靠供电一端,有时能跑码,有时也不能,看来不是北桥就是U座有空焊,决定先加焊北桥,加焊结束,等冷却后上电,正常,安装XP考机二小时,一切正常,故障修复。

网友:
昨天修过一同型号主板,故障和处理方法都和楼主的一样。

网友:
主要是没有1。2V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