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飞线-----学习 交流 分享(原创)

楼主(2010-05-05):
你是否想让自己成为一个所向披靡的维修工程师,每一块故障板经过你神奇的手能再次正常工作,那是一个多么开心的过程。我维修,我快乐---------------------------我们在维修中,经常碰到某模块中某一功能失效,而且此模块的IC一时半会找不到,有时应急维修,就会用到飞线,那么在飞线过程中,我们主要注意以下几方面:1.此驱动信号是方波还是高电平;   2.此驱动信号是S0   还是S3    或者是S5控制     3:电流量的大小      4.怎么隔离(我个人飞过开启静态3V  /5V       FAN 电路      开启和控制高压板电路模块    BGA 的 PCB掉点和 保护隔离电路就比较简单了)     --------.以上是个人飞线的注意事项    欢迎大家交流

网友:
我们飞线的目的是修复该模块的功能   但不能破坏主板上的所有模块和元器件,   还就是要考虑到笔记本的节能,以及笔记本修复后能长久正常正常工作

网友:
楼主考虑的比较周到。通常我在飞线的时候几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节能问题。

网友:
2.此驱动信号是S0   还是S3    或者是S5控制 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楼主,我是菜鸟,能否解释下这句话?

网友:
飞线之前切断飞线点的前级,否则飞线失败是小事,把前面芯片飞坏事大

网友:
飞线的经典应用: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2237-1-1.html

此应用考虑了时序    时序里也就是考虑了节能      关于新手朋友不知道S0----S5定义的问题,可以去百度一下,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
ACPI协定。SLP-S0.整机全开。SLP-S1。睡眠。SLP-S3挂起在内存。SLP-S4挂起在硬盘。SLP-S5软关机。都由南桥发出。低电平有效。

网友:
so-s5是acpi电源管理协议具体是:ACPI共有六种状态,分别是S0到S5,它们代表的含义分别是:
  S0--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平常的工作状态,所有设备全开,功耗一般会超过80W;
  S1--也称为POS(Power on Suspend),这时除了通过CPU时钟控制器将CPU关闭之外,其他的部件仍然正常工作,这时的功耗一般在30W以下;(其实有些CPU降温软件就是利用这种工作原理)
  S2--这时CPU处于停止运作状态,总线时钟也被关闭,但其余的设备仍然运转;
  S3--这就是我们熟悉的STR(Suspend to RAM),这时的功耗不超过10W;
  S4--也称为STD(Suspend to Disk),这时系统主电源关闭,硬盘存储S4前数据信息,所以S4是比S3更省电状态.
  S5--这种状态是最干脆的,就是连电源在内的所有设备全部关闭,即关机(shutdown),功耗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