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要密码怎么办那

楼主(2010-05-05):
华硕Z99D
客户拿来的时候开机花屏
9段亚显卡后可以显示正常了
就装机准备拷机
结果怎么都进步去系统
一直有个光标在那儿闪
以为是bios问题
就放点一下
结果报错
说要设置
接下来就更郁闷咯
进bios要密码
问客户。。说是没有设置过

晕死

咋会这样呢

哥哥些帮忙看哈嘛
我没有编程器

有什么简单点的办法么

网友:
怎么没人出来指导哈呢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客户说没有设, 但是放电后确实要这密码,烦人,只能试了,我用了123456这串数字结果行了,但不能进BIOS可以进系统

网友(2010-06-29):
是不是哟i
我换了个bios修复

网友(2011-06-14):
正在修一台这样的机器。郁闷。编程器居然不支持BIOS芯片。只有找密码表了。求那个大师发一个。

网友:
这个机器我以前当学徒的时候遇到  之见我们店里高手刷BIOS搞定的

网友(2012-02-21):
糟糕····这么纠结的问题今天我也遇到了  还没决绝···继续顶起来

网友:
要么刷BIOSS,要么拆个同型号主板BIOSS芯片换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