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美530K的常见问题

楼主(2010-05-05):
1.       映美530K的机器目前市场上比较多,修的也比较多,主要是这个机器经济实用,用起来呢总的说来还是不错的,这里就把平时修到的问题给大家分享一下。供大家参考
一)  缺针
   先拆下打印头,打阻值确定有没有线圈坏,如没有直接换针就OK了,如果有线圈坏,得先检测主板,查看主板的针驱动管有没有坏,一般都会有坏,先修好主板,确定主板没有坏的针驱动管后再换线圈,这个打印头线圈比较好换,一般都能换好,然后换上针。
最好在安装通电之前看一下投缆是不是好的,打通断,看一下有没有明显的烧坏的,有没有明显的拆断,如果有先换。
2.

二)开机电源灯和联机灯不停的闪
  这种情况一般就是字车初始位传感问题,清洁不行就换
3.

三)打印开机自车不动
   这样情况一般都为自车主电机坏,可以通过打阻值的办法来确定电机的好坏。一般阻值电机上都有标,一般相关不到1欧。

先总结到这里,一时想不起了。以后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