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CPU粘在散热片上的取法

楼主(2010-05-05):
1:在CPUA周围倒入一些缝纫机油,起分解固化的硅胶作用
2:应一大平口螺丝刀当锲子冲击CPU上的铁封盖部分,应大钳子敲打几下再结实的溶液下来  CPU安全无痒

网友:
缝纫机油还真没试过,直接拿刀片刮的,呵呵

网友:
台式机CPU,拿掉卡子,拔掉风扇电源,开机,拿下,关机!

网友:
用风枪吹,刀片刃,都可轻松搞定。

网友:
如果是CPU可以和主板分开,当然好搞,但是有些IC的散热片是直接用硅胶沾在上面的,硅胶又打的多,好难搞下来。我曾经遇到一个,用刀片,用风枪,什么办法都想过了也没搞下来,最后还是把IC从板上取下来,才搞定了

网友:
楼主的方法不错,不过我一直比较野蛮,直接用螺丝刀别开。哈哈

网友:
2:应一大平口螺丝刀当锲子冲击CPU上的铁封盖部分,应大钳子敲打几下再结实的溶液下来  CPU安全无痒  一直都是这么干的就是不加机油

网友:
曾经被同事这样的方法撬坏一个T2080,我都是风枪加热后取的

网友:
如果硅脂过多的话。我都是这样取的。手握好cpu风扇,轻微的左右摇晃就ok  。针脚多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用风枪加热就可以取下来了

网友:
先刮后加热,再不行就敲

网友:
这个问题,大家应该都有自己的方法,这问题很常见的

网友:
我还有个办法 把风扇拆下来 用风枪对着散热片加下热 然后直接拿掉就可以了

网友:
我 一般都是用蛮力左右旋就下来了,没碰到下不来的

网友:
几乎每次都是CPU连着风扇一起下来.

网友:
用过8楼的方法,不过是CPU已经从座上脱离了。

网友:
轻轻旋转就行了呀,实在不行,用风枪稍微加热下就OK的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联想机amd cpu,卸掉卡子转了几次散热片本以为cpu和散热片已经分离,谁想取掉散热片一看cpu竟然也一起跟着下来了。没办法找个地方固定好散热片,cpu朝上用壁纸刀片放在cpu与散热片接缝处,再用钳子轻轻敲打刀片,成了。看来品牌机用的硅脂都比较好。

网友:
一般都是用风枪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