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r6隔离电路电压过不去大家帮帮忙。谢谢

楼主(2010-05-05):
[a ttach]159205[/a ttach]第一个隔离管q9的d级有19v输入。q9的s极有18.55v输出。且q9的g极有18.3v的电压控制。。然后第二个隔离管的q15 s 极有18.5v输入。d极输出才0.12v。。测过输出端没有短路。。

请问上面的哪里问题。两个管子我都换过了还是要一样。强行把q9连接有输出了。。但机子可以开机了。不插cpu为0.5a的电流

网友:
有没有过流啊,图也看不清

网友:
顺着G板去找吧。G板电压不对。。导致场管不导通。

网友:
G极信号有问题了,可能后即有断路,或者G极信号电路有问题

网友:
看看 D级和S级端接看行不行

网友:
此机是进水的。不知充电芯片坏了没有。这个g极是用充电芯片8725e的27脚pds信号经过r23的电阻到他们公共的管子的g去了。请问这会是充电芯片坏了吗。

网友:
居然是P沟道的管子呀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2329-1-1.html
看看我这个帖子 能不能有点启发

网友:
电压不过保护隔离 先更换好的 MOS 管  如果问题依旧 后级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图纸只看到一部分
Q9 Q15的G极走向都看不到
贴上完整的图纸吧

两个管子都是P沟道的,G极18.5,应该处于截止状态
Q9 S极有18.55的输出时因为该管内部的二极管的缘故

网友:
顺着第二个MOS管的G极找

网友:
G极信号有问题了,可能后即有断路

网友:
我觉得,G级18.3V不怎么对尽呀,好象电压太高了

网友:
谢谢各位兄弟帮忙。上面的电压倒是修好了是图中的r23电阻轻微断开了(之前没有图纸以为r23是19v通过这个电阻分压给别的地方的。)。用导线接好了可以开机了。但主板上的所有指示灯不亮且cpu 各个电压都正常。有1.02v 1。5v .1.8v  cpu复位电压也有。。

开机后电流到0.8a 有时到0.9a有时1.oa不显示。。

北桥从新做过还是一样。且诊断卡没有跑码。有人说是bios问题。但没有编程器暂时没得刷。望路过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指示灯不亮,测一下指示灯有没有供电啊?

网友:
cpu复位正常了 就开始读取bios的信息 这时候应该检查bios好坏和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