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无声意

楼主(2010-05-05):
一台HP V3000 945独立显卡,找不到声卡硬件,换个功放,我声卡芯片,南桥,还是一样的问题,电压都正常,有一个电脚3.3V的阻值只有50UF,正常的应该是300左右,但是跟不到线,加电烧机显卡发汤,不知会不会是显卡问题,各路高手指点指点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芯片
显卡

网友:
明显的你搞错了。认不到硬件先查声卡总线吧。

网友:
阻滞50uf 你是怎么量的啊。F法拉是电容的单位,电阻是欧姆嘛。

网友:
不要整些我们看不懂得数字加文字 没声音找不到硬件 先查供电 再查总线 还不行就查周边电阻 电容二极管有坏的没

网友:
不是硬件故障。HP改XP就是这样的,吧UAA总线搞下就搞定

网友:
认得出硬件吗,进系统有没有有提示少哪个驱动没有装啊

网友:
楼主还是先从中文开始学起吧

网友:
我有办法 你装windows 7 试试 包你搞定

网友:
。。。。有的声卡和功放集成一起,先跑电在查其他的

网友:
楼主,你看一下认到硬件了没有,是不是驱动出问题,如果上面楼主说的那样的话,那可能是断线了

网友:
谢谢大家,已修好,是声卡芯片边上的一个电阻坏了

网友:
是不是VISTA刚改成XP啊
要是这样你就吧BIOS给降一个版本就OK了

网友:
电阻是开路了,还是短路了

网友:
HP DV2000我搞过,不过是插耳机可以有声音,拔掉就没有啦,后来查后得知是耳机孔有问题,随便找了个料板把耳机插口焊下来,换上去就OK啦

网友:
淮南恒信
怎么会是短路呢?一般就开路或者阻值变大

网友:
这个好像就是系统改了后,是这样的。换成WIN7就好

网友:
阻值是50UF?

网友:
是欧姆吧 晕倒了!

网友:
下次不要在搞错哦!!!
晕倒呢

网友:
楼主要细心点咯

网友:
看来还是属于系统软件的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