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NF3250主板维修心得

楼主(2010-05-05):
今天接到一块翔升的NF3250 754针的主板 冷开机能够正常开机,但是关机后再开机就不能开机了。我是专门做显示器售后的 主板修的不多 检测了下 CPU  bIOS电池 南北桥 内存供电 在冷开机正常的情况下 各个电压都正常  于是开始检测待机电压 各个电压都正常,除了北桥待机电压2.5V变成了3.85V 严重偏高  跑线发现是电源插座旁边的一个3055坏掉了 换上以后待机电压恢复正常。!开机多少遍都不再有问题 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 请高手们讲讲呗!!不好意思在 上班期间 所以没有传图!

网友:
内存供电不正常,主板不复位。

网友:
754主板用到3055的还真是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