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0A不开机

楼主(2010-05-05):
问下F40A上电时序,开关处电压是多少【3V 5V 19V]?

网友:
应该是3.3v

网友:
哦那有谁知道上电时序呢,待机有3.3VS吗?

网友:
有的
待机有3。3和5

网友:
我问的是S电压,还有谁有F40A的BIOS,求一个

网友:
S5,S3,S0电压逐级降低,通过电源管理芯片和线性稳压器

网友:
什么意思啊,意思是不是待机是有3VS ?

网友:
开关是3.3V

网友:
我们实测该联想天逸F40A的开关脚电压是17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