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引起开机跑25

楼主(2010-05-06):
接修一台主机,顶星N68S主板,机主说开机要开关10几次才有显示,上诊断卡跑25,屏幕无显示,把主板从主机拆下来放到台面上试机,开关机几次都行,但一装回主机又没显示了,在开机的状态下一拔了光驱的数据线诊断卡竟然跑过25了 屏幕有显示了,还以为是数据线的问题,换了一条 还是跑25,换光驱,收钱,希望下次遇到的兄弟别走弯路 嘿嘿

网友:
没查一下是光驱哪里不良吗?

网友:
2# 乐天 [ /b]
被客人拿走了,不然肯定要解剖光驱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嗯 这种问题感觉应该是供电不良,不过我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种事我遇到过呀。上个月我买了新光驱DVD三星的,。也是接上光驱就不行,后来我把袋子包住光驱才可以

网友:
袋子包住光驱才可以 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