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915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0-05-06):
华硕915没有CPU供电。供电电路时ADP3180+ADP3418的。两个IC我都换过了,现在的情况是上假U的时候有供电,上真U的时候还是没有供电。11脚EN电压正常,15脚为12V。麻烦大家帮我看看是啥问题。。

主要::此板更换ADP3418后正常!

网友:
VID正常吗?把12脚的电容换掉试一下

网友:
12脚是什么功能呀

网友:
我怎么感觉这像是VTT-VID负载能力差,是不是应该查一下VTT电压产生电路。

网友:
vid信号正常话 应该是是多少电压呀

网友:
VID组合是以高低电平来定义的,高的为3.3,低为0.上真U的时候,你可以测一下它的组合方式,看是否正常.

网友:
上真CPU时,测量VID
因为假负载是不需要VID信号就能工作的(因为在假负载上就人为连接好了VID信号)
查查这几个关键的信号
V_FSB_VTT  可以理解为以前的老板子上的VCC_VID,不过信号在915以后的板子就不是这种叫法了,用途也更广了

VTT_OUT_R   VTT-OUT_L   这两个信号其中一个一般作为VID信号的上拉。

没有这张ASUS的图纸,不过大致原理应该差不多

网友:
我第一时间就查VID了。上真U时1脚1.2V 2脚0V 3脚1.2V4脚0V 5脚0.39V 6脚0.41V 。 好像5.6脚电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