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5-06):
T42 ,客户刚开始是天天在用,只是显卡驱动没有,我上一看认为简单所以把驱动装好便可以了,没想到没过几天客户说每次快到欢迎界面时就蓝屏。蓝屏信息上有个ati32dvag的这样。我认为是可能是中毒或驱动可能没装好的原因,所以又重新分区装系统,所有驱动装完后可以用了,但没过两天又跟以前一样蓝屏。于是我就把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删掉,就可以进系统,等再把显卡驱动装上后又是一样,我就拆来主板后看用手摸显卡,在没有进欢迎界面时不是烫,等快蓝屏突然间温度一下子很烫手。然后就蓝屏。因为我这里做不了BGA,也没办法试。请问各位兄弟朋友,这种情况是显卡虚焊还是显卡有问题了呢。
显卡

网友:
有遇過!
開機後,顯示卡非常燙手
可以正常顯示,但是無法上驅動
重新植球無效,
更換顯卡OK!

网友:
一般不能装驱动是GPU问题,加焊没有用的。更换才行。

网友:
显卡供电不足也有可能

网友:
重新直球看看,不行只有换显卡了。

网友:
显卡有问题,显卡供电也要查下

网友:
显卡供电问题撒 先查电路吧 这个简单 不行就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查显卡及外围电路,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我记得修过的,好象没换过显卡,重新植球好的

网友:
我上回刚碰过这个蓝屏问题
发了帖子 LZ可以看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766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