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848P主板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0-05-06):
富士康848P主板,COMS跳线无电压,发现跳线的一条针的线被烧断了,接上去有电压了;接出现了不管有没下CPU,点POWER开关,一下子就灭了,再点灭这种情况,测量CPU供电管无短路现象,那种情况,无法测量各部分电压,只能强行启动,测量一下,北桥、内存电压正常,CPU无电压,更换电源管理,可以正常跑码,拿去测试,进入系统正常;接着发现认无声卡,拆下来更换声卡,再去测试,一切正常~放在那里让它测试,没去管它,过了一会再去看一下,发现死机了,没办法,只好再拆下来,继续维修;在我维修的台上点了几次,发现有时有复位,有时没复位,再点几次就怎么也没复位了,测量一下时钟芯片的第一脚,是2.73V感觉不正常,更换了时钟芯片,电压为1.52v,这个电压应该就正常了,通电之后,发现再次可以跑码了,好感动~再点几次了,还是可以,拿去测试,走了好久再也不会死机;真的好感动,虽然故障多,但最后可以修好,算是有点安慰~发贴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故障那么多处,让我修简直是头痛。楼主太有耐心了。

网友:
不明白 时钟芯片的第一脚 怎么是1.53v的电压 不是3.3供电吗?

网友:
有的时钟芯片第一脚是1.5V输出啊~时钟芯片是RTM363-212的~

网友:
这种时钟芯片好像是最近一只脚做为输入的~我有量最近那只脚就是3.3V~

网友:
正好 我有一块和楼主一样的板,一样的问题,呵呵,明天试试楼主的修法。。。。。

网友:
楼上的兄弟,今天试得怎样?你的是什么问题?说出来,看大家能不能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