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7300GT显卡GPU是不是挂了?

楼主(2010-05-06):
显卡拿来时是花屏,用MATS7测是4个A16 A16 A16 A16错误,看芯片是无铅的,就跑无铅曲线,加焊好后上机测试大花一点也看不见,测GPU上有几个贴片电容对地阻值为0到1了,把GPU取下量还是一样,是不是GPU挂了,现在取下的GPU没有重植上上去,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芯片
显卡

网友:
0 確定是掛了

网友:
楼主的详细型号是什么,我手上也正好有块影驰战斗版7300GT 128M DDR3 128BIT ,如果一样就帮你量量阻植

网友:
你加焊的时候有没有动呀?加焊前有没有打体值?有时为0也正常,我见过。GPU上有的是小电感!你再焊上去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