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源管是不是尽量要用一样的型号

楼主(2010-05-06):
我有个主板电源管坏了。用的是60L02。我用75L02代换能点亮机器。用几分钟我摸了一下代换的这个管子比原来的那两个管子的温度高。不敢用 时间长了。用这个管代换行吗

网友:
行是行,但是就是上下管全换下,另外测测电源管理IC有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用,不用但心,跑二小时3D先。

网友:
我们这一般是06 N03 代上管,是所以上管一起换的。0903代下管。

网友:
不能只單換一棵 要嗎 上管通通換
最好注意下管反應時間 要比上管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