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编程器备份BIOS INTEL原装板 DP35DP(已解决)

楼主(2010-05-06):
求一个用编程器备份的BIOS INTEL原装板 DP35DP
论坛提供的DP35DP BIOS 内部没有 AA 号码,也就是主板ID号,所以每次开机都会要求按回车键,
屏幕会提示:
The AA number has not been programed on the system.
press the Enter key to continue.

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现提供一个可用的BIOS供大家刷新,是最新版的哟:

网友:
有些事项是需要注明的: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03&highlight=DP35DP
这个地址提供的BIOS是可以用的,但内部没有集成AA号,所以会出现上面的英文提示。
在这里对"凌波微步"表示万分的感谢。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94&highlight=DG33BU
这个地址提供了两个BIOS ,虽然是DG35BU的,但可以借鉴,应该也可以刷新,这两种板型是一样的,大家可以试试。
需要注意的是,第一个BIOS明显是不能用的,只能下DG33BU2.RAR,但它是HEX格式的,我将它转换成BIN格式后,打开看了看,应该没有问题,本来我是想在帖子下方注明的,无赖该贴已经关闭了,所以在这里注明了。
     我提供的BIOS内部有个彩蛋,呵呵,在这里也感谢主板维修基地及热心的朋友,没有你们,我就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