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心得

楼主(2010-05-06):
维修心得1
    : DH5000
故障原因: 开机掉电
处理过程:
     开机掉电,造成的主要原因,是主板上的电压短路造成.当拿到主板后,首先观察是否有烧伤,腐蚀,进液,对主板初步处理后加电进一步对故障进行确定..
拿到主板后,用万用表测量各电感的反向对地值,L513短路.L513U10 (MAX1845)提供+VCCP电压,主要供给北桥.摘北桥后测L513不短.初步判定北桥坏.换北桥后故障依旧.L513不短,继续测量电容C622.C622+V2.5电压的接地电容.查找后U16(U16主要提供内存阻排上拉电压+V1.25)被击穿.换后加电正常.
H5000.DH5000G.主板的U16易被击穿造成+V2.5 +V1.25短路..

维修心得2
    : DH5000C
故障原因:外接绿屏
处理过程:
主板加电后.屏显示正常接外接后绿屏.测量三基色反向对地值.Rout值偏大后进一步测量红基色下拉电阻值偏大更换故障排除.
H5000C屏显示正常,只外接出现红.绿.蓝屏多数是下拉电阻阻值变化.

维修心得3
    : S52
故障原因:不开机
处理过程:

加电测量,19VPQ14( PQ14高电频导通PQ48低高电频导通主要检测是电源或电池给主板供电)后无电压输出,测量PQ14(4)VH(以前所说的ACIN信号)信号测VDA正常经PD5后无电压,PD5后正常

       :S52VH信号大部分是PD5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