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V-MX 集成显卡过系统滚动条黑屏

楼主(2010-05-06):
M2V-MX主板 集成显卡进系统黑屏(已从分区做系统) 独立没事 测的 主板供电全正常 CPU座无虚焊 发现 ME1117  发烫 ME1117可以 用那个1117代换? 或是 北桥虚焊?

网友:
打一下发烫的1117输出脚有无短路

网友:
1117一般是5VSB转3VSB的转换管
这张班子你压着桥进系统还黑屏不?

网友:
仿佛所有1117的稳压管,都可以用吧,我看了很多1117的资料,他们输出电压的公式都是一摸一样。

网友:
VIA芯片的北桥好像不会虚焊吧

网友:
先换内存试一下,不行压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