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故经常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郁闷中

楼主(2010-05-06):
无故经常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没有插任何USB设备,前置USB已取下。请大侠解答。

网友:
设备没问题的话,供电不足才会这样子

网友:
主板供电不足,USB设备接地不良都可能出这种提示。

网友:
可考虑系统的问题 软件解决了 才看是不是硬件的问题 ,硬件主要看5V供电够不够 老机器可考虑通过跳主板上的USB供电跳线帽,也就是跳5V供电而不要5V 待机电压!

网友:
咱说的这供电不足,很多情况下是5V正常,但电流无法达到设备需求。

网友(2010-09-08):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期待解决办法

网友(2011-10-31):
是呀.如何解决.楼主解决后公布下.好让大家学习下

网友:
不是南桥坏了就是与之相关的电路有问题了,找修板的修吧。。。。。

网友(2016-11-15):
如果不是专业维修人员建议找专业维修人员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