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A770-US3认不到并口硬盘

楼主(2010-05-06):
刚卖的技嘉MA770-US3认不到并口硬盘硬盘啊,高手来看看,我试了个串口的也不行,郁闷啊,只能认到刚装 的硬盘!!

网友:
进BIOS设置里面改一下SATA模式试试

网友:
更新BIOS,查南桥SATA电路。不行换桥。

网友:
看连接是否有问题,看看SATA硬盘是不是1代老盘,更换数据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