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PCB坏了怎么代换

楼主(2010-05-06):
内存的PCB板是怎么区分代换的。是不是说只要是位数一样的PCB 板就能通用。512的颗粒能放到256的PCB板上么。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芯片是几位的。如果是8位的。可以上在8位的版上也可以上到16位的板上。如果是16位的。只能上到16位板上。16位板是单面的。8位板是双面的。

网友:
我换板都是看位数,直接分单面双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错误 .16位的颗粒,上到8位的板上,也是有苛克的条件限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