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显示器开不了机

楼主(2010-05-06):
12v5v电压正常开关条上其他按键电压有3.3v开关键是0.82v。。。。。。。

网友:
明基液晶显示器开关问题是通病 还有高压板的5706坏掉了 一般更换后会好

网友:
这个不一样,它没有5706,a壳上的型号是fp71g。

网友(2010-06-13):
通病啊,还有高压板的5706坏掉,换了就好了。

网友:
明基还有一个通病就是虚焊,我碰到一显示器,经常黑屏,大面积补焊后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