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晶振两脚电压都是3。3V?

楼主(2010-05-06):
我一个金士顿U盘8G,插电脑上没反应,测晶振两脚电压都是3。3V。测D-对地阻值无穷大,D+对地阻值528。请教一下是主控坏了,还是晶振坏了呢。主控是V88/1568-11。

网友:
先把主控芯片加焊一下,再换晶振。不行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
主芯片差不多就挂了

网友:
晶振坏的交多 看看运气了

网友:
D—都无穷大了,主控100%挂了,除非找相同型号的主控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