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531X通病1例

楼主(2010-05-06):
清华同方15寸,产生日期2006年1月份,该机如果开不了机,拆开查看如果行宽电路Q517前面的电阻R540变黑或烧焦,行出输变压器必坏!今年4月份到5月份修这种机达50台。坏高压包的有49台,还有信号输入线接板处松造成图像闪动!这二样是通病!其它的故障还没遇到,望有遇到过的加于修正~谢谢

网友(2011-11-17):
我的531X发现高压包爆了,白色部分都外露了,于是就买显示器高压包 BSC25-0133,型号一样的,换了,同时发现R540 2.2欧,黑了,也换上了,再发现显示器亮一下,看不到图,马上又黑了,反反复复,是不是换上去的高压包质量不好或者不匹配呀?真急,,对了你说的边上有个行输出变压器肯定会黑,我怎么看半天它还是正常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