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存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0-05-06):
为什么有的内存电压是1.8V  有的是3.3v        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还有的2.5V呢。好像是由芯片组决定的把

网友:
LZ
这个问题是非常入门级的
SD 的工作电压3.3
DDR 1 2.5
DDR2 1.8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还是去新手区转转吧

网友:
补充一个 DDR3 1.5V

网友(2010-06-11):
内存供电电压越低,说明内存质量越来越不好啊。

网友:
因为内存工作需要几组电压,
一般内存主供电SD 3.3V  DDR2.5V DDR2 1.8  DDR31.5

网友:
这个是内存所需的工作压啊,也不能说现在内存电压低啦,就说明现在内存不好,他是由于技术改进所致的,